怎么判断什么机子要检测屏才会输出

楼主(2013-10-24):
高手来看一下,我一直没弄清楚的问题。对于外显正常,内显不显的机子怎么判断什么机子要检测屏才会输出。

网友:
LCD_CBL_DET#  我猜屏接口处有这个信号的板子,才会检测屏,然后开启屏的供电和背光控制,
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猜测而已,还得期待高手的回答,因为我也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