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LXB-L15E花屏

楼主(2013-10-24):
一台联想显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正常,屏幕上半部分黑屏右下脚花屏,拆机电源板一个电容鼓包,更换后还一样,隐隐约约能看到有竖线,右下脚是花的,哪们师傅修过这样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屏坏了 修好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怎么感觉屏坏了。。。通用板点屏看看

网友:
替换过屏线了吗

网友:
有竖线 是屏的问题   再加上花屏   没修理价值

网友:
放弃吧少年,赶紧维修下一个别耽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