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mcp61pm-hm 不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3-10-24):
hp mcp61pm-hm 不触发 ,短接ATX14PIN 开机 显示都正常 ,就是按开关不触发 ,IO换过。晶振也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老大些有没有遇到过啊,求解

网友:
PW至io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不触发应该好查吧?开机针电压有没有,再沿着跑线吧

网友:
跑开机电路。。。

网友:
开关针是有电压的,

网友:
IO发出PSON给桥,但桥没有返回S3

网友:
你这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这板子桥的通病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是被雷打的,

网友:
接到机器,开关上没有电压 ,取了网卡后就有了,但是不触发 ,直接把ATX的14PIN接地就跑码,显示都正常,就是直接开关排针不触发,按下开关,IO收到BW,像南桥发出PSON,但南桥没有返回S3,不确定是不是桥挂掉了,

网友:
主要是想求解,这个板子不上网卡会不会引起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