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G网卡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3-10-24):
E46G网卡驱动装不上,有个感叹号在,驱动精灵和重新安装系统都不管用,换了网卡芯片也是一样的,网卡的3.3V和1V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事呢  很有可能

网友:
有个 8角管子  在网卡边上

网友:
换MAC芯片。

网友:
MAC 地址芯片。

网友:
遇到过  也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换网卡边的的数据芯片

网友:
这样的话要去官网下载驱动了,遇到过

网友:
楼主 怎么解决的 求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