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主板的BIOS型号看不清怎么办

楼主(2013-10-24):
V星G31M3 V2  MS-7529 VER:1.1 主板的BIOS型号看不清怎么办,上面的字一点都看不见,要怎么刷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一块 你看下是你需要的型号不。25L8005M2C

网友:
谢谢,我试一下看看,谢谢 你

网友:
只能找对比板看看了

网友:
看北桥吧

网友:
一般都是25x40或25x80和25L4005或25L8005的

网友:
刷了BIOS了,还是一样的故障,郁闷,BIOS放完电就能正常点亮,进入BIOS一下再出来就卡在11,这叫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