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寸LED的电源板 电源IC爆了

楼主(2013-10-24):
飞利浦19寸LED的电源板  电源IC爆了  唯一的线索就是 IC是7个脚的 求知道的DX 发一下

网友:
DX们看看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IC  求知道的DX 告诉小弟    感激不尽

网友:
1014AP06是七个脚的,一般用到ATX电源上。
你看看是这个吗?

网友:
你对一下引脚看看:

网友:
这个可以搜的,实在没办法   ,基地发明的那个电源模块挺实用的

网友:
应该是你说的那个芯片  我刚刚看了一下 有三个角直接接地  还有一个脚是接了一个电阻在接地   你应该是有这个板吧  麻烦你在看一下 是不是接了一个电阻   因为我的板的那个电阻   也没有了  估计是被那个师兄弟拆去当零件了  我得到在上传一张别面的电路图  你仔细看看啊   谢了

网友:
看不清了直接加电源板吧,一般炸的这么严重还有其他跟着一起坏,为了避免在出现啪~我一般碰上这种都是直接加电源

网友:
这个没有原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