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设置windows虚拟内存提高系统效率

楼主(2013-10-24):
相信很多用户对虚拟内存的概念很迷糊,虚拟内存是什么?虚拟内存的作用又是什么?虚拟内存的标准要设置为多少?现在就让小编来告诉大家吧。

  打造虚拟内存的“标准间”

  当系统运行时,先要将所需的指令和数据从外部存储器(如硬盘、软盘、光盘等)调入内存中,CPU再从内存中读取指令或数据进行运算,并将运算结果存入内存中,内存所起的作用就像一个“二传手”的作用。当运行一个程序需要大量数据、占用大量内存时,内存这个仓库就会被“塞满”,而在这个“仓库”中总有一部分暂时不用的数据占据着有限的空间,所以要将这部分“惰性”的数据“请”出去,以腾出地方给“活性”数据使用。这时就需要新建另一个后备“仓库”去存放“惰性”数据。由于硬盘的空间很大,所以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就将后备“仓库”的地址选在硬盘上,这个后备“仓库”就是虚拟内存。在默认情况下,虚拟内存是以名为Pagefile.sys的交换文件保存在硬盘的系统分区中。

  手动设置虚拟内存

  在默认状态下,是让系统管理虚拟内存的,但是系统默认设置的管理方式通常比较保守,在自动调节时会造成页面文件不连续,而降低读写效率,工作效率就显得不高,于是经常会出现“内存不足”这样的提示,下面就让我们自已动手来设置它吧。

  ①用右键点击桌面上的“我的电脑”图标,在出现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选项打开“系统属性”窗口。在窗口中点击“高级”选项卡,出现高级设置的对话框;

  ②点击“性能”区域的“设置”按钮,在出现的“性能选项”窗口中选择“高级”选项卡,打开其对话框。

  ③在该对话框中可看到关于虚拟内存的区域,点击“更改”按钮进入“虚拟内存”的设置窗口。选择一个有较大空闲容量的分区,详见 xiazaijidi.com ,勾选“自定义大小”前的复选框,将具体数值填入“初始大小”、“最大值”栏中,而后依次点击“设置→确定”按钮即可(图2),最后重新启动计算机使虚拟内存设置生效。

  通过小编上述详细的介绍,相信大家对这个虚拟内存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那就动手起来设置自己的虚拟内存,让游戏的时候不会在卡了。

网友:
是不是每个盘都设置呢~~~一般设置多少呢~~比如2G内存要设置多大呢

网友:
现在安装的系统都搞好的了,一般不需要设置的了!意义不大的.......

网友:
这个一般不用设置,系统安装时就自动开启的,一般系统默认是物理内存的2倍,当然可以开大一点,最好是内存大小的倍数。只需要设置一个盘就行,多个盘设置多个虚拟内存没用。

网友:
这样设置是把硬盘部分容量当内存用,本身硬盘的速度要比内存慢很多,现在新电脑最小内存都有2G,所以这个设置对于内存大的机器没什么意义,对于老机器还差不多!

网友:
新手过路。新手过路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话说虚拟内存,额,第一次听说,新手勿怪

网友:
不赖啊,可以把C盘空出了点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