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 卡LOGO

楼主(2013-10-24):
联想F30卡LOGO,外围正常没短路,南桥已换,还是卡LOGO,有解决的吗

网友A:
是XP滚动条卡,还是开机显示联想 卡

网友B:
刷BIOS,拆除一切外设芯片排除

网友:
好像EC也会引起卡LOGO,以前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拆除一切外设芯片排除

刷了,没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XP滚动条卡,还是开机显示联想 卡

XP滚动条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那里有EC还是你所指的EC就是IO?

对,笔记本里通常都叫E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XP滚动条卡

你把光驱拆下就不卡了, 只能用安装版的系统安装 不能用GHOST

网友E:
用慢装系统,别用GHOST 不行的话,再查下SATA模块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F:
一切外设都去掉,把硬盘拿下来gost,在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光驱拆下就不卡了, 只能用安装版的系统安装 不能用GHOST

外围的一切都已经排除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切外设都去掉,把硬盘拿下来gost,在装回去

外围的东西都拆掉了,只剩单板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慢装系统,别用GHOST 不行的话,再查下SATA模块的供电是否正常……

供电正常,一步步装倒是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笔记本里通常都叫EC

哦哦,不是吧,EC是EC,IO是IO

网友G:
把光驱拔了就不卡滚动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光驱拔了就不卡滚动条了

不关光驱的事情

网友(2013-11-25):
与EC关系很大,拿EC开刀

网友:
BIOS 声卡网卡都试了,无解,正要换桥

网友:
usb接口坏了没有

网友:
开机卡LOGO,硬盘有无损坏?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硬盘,做安装版系统试下

网友:
接口查看一下都正常吗

网友:
这机型只遇到过卡光驱的

网友:
照这样看来难道是sb nb cpu 嘛,试试嘛

网友:
直接干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