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通病

楼主(2013-10-24):
   最近几天有个单位送来6台DELL 笔记本,都有是有待机不触发,型号都是N4050 英特尔独显,打开一测全部都是5V短路,经查全部是5VUSB转换芯片短路,摘除直接用导线连接,OK

六台都一样故障!!

网友:
应该是使用什么USB设备烧的吧

网友:
又挣了一大笔吧

网友:
这应该算是它们公司的通病了吧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机器注意一下

网友:
同个人给的故障基本没区别

网友:
这个可能是机器一起烧掉的,不一定就是通病

网友:
楼主运气太好了,这种问题也能碰到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5台真不错啊

网友:
这是通病么,开玩笑

网友:
你还真能扯,这能算通病?

网友:
要是我又你一半的功力  就偷着笑了

网友:
今年你运气好

网友:
插USB设备烧的,不是通病吧。

网友:
插USB设备烧的

网友:
管子带不动负载击穿很正常呀,要是都这么好修跟捡钱没啥分别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吧有可能是USB设备烧了的

网友:
是不是通病且不说,关键都被楼主通杀了,江湖上又少那么几台辗转到我手上了。。。。

网友:
这单位的U盘绝对有问题啊!!

网友:
转到来了,好事

网友:
这种捡钱的问题我咋就遇不到呢!

网友:
楼主走运了!但是你这样搞的话
估计下次是往里面的电路烧了!!

网友:
有些人插USB的时候太用力,把里面的铁片顶一块了,就烧掉了。这种问题碰到挺多的。

网友:
擦伤。,。有点坑爹

网友:
高手赚钱了

网友:
我还没碰到

网友:
N4050 转usb5转5V挺爱坏的应该算是通病把

网友:
这也敢叫通病?只能说这个公司肯定有哪个USB设备短路造成多台电脑损坏而已嘛

网友:
是他们操作的问题吧,那保护电路也太好了

网友:
这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那身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这下赚钱了

网友(2013-12-06):
楼主运气好 捡钱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啊,楼主不错一下接5台一样的问题,呵呵小赚一笔啊

网友:
集成显卡的bios给我一个吗

网友(2014-06-24):
一天能来几台这样的 就够了

网友:
估计是同一个外设插上烧掉的吧

网友:
修这样的机器就是好 怎么我捞不到几台啊 一台收个200不成问题哦

网友:
楼主还是很仔细的 望闻问切里面的望用的很好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我也修到过!!!!!应该是通病

网友:
一样故障的机器真好

网友:
用电源 硬盘式转的

网友:
直接短路起来 可以 用吗。 。。那个芯片是不是买不到的。

网友:
通病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
下次注意了

网友:
通杀是吧。。。

网友:
待机3V 5 有吗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有待机不触发的,但是slps3没有出来

网友:
楼主赚大发了

网友:
不是到是不是通病,我到现在为止没有遇到过,不过知道了,下次遇到一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