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 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3-10-24):
连修了十几台杂牌显示器三无问题,觉得奇怪了十几台显示器只有两台不是电源接头的问题。  那组装机特别爱出因为电源线接头氧化的问题

网友:
无语了,这    个算经验?

网友:
LZ的意思是接了个单子,批量的杂牌显示器,不通电现象通病是电源接口脱焊?

网友:
楼主的意思就是接了十几个杂牌显示器,维修完了都是电源接口氧化空焊,来论坛和大家分享经验的吧!

网友:
真好-.-   我等学习了

要是都遇到这情况就舒服了

网友:
山寨的品质,基本上可想而知,能修好就是有钱收,深入研究是没有价值可言的

网友:
怎么办 我想楼主是刚入这行的,以后发帖要看看人家是如何发的!谢谢

网友:
HPC19宽通一型号通病

网友:
话语简单说明问题,把共性和特殊性表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