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UP6206AK

楼主(2013-10-24):
精英主板电源管理芯片UP6206AK第9脚外接电阻还是电容,我修的这块缺这个件,不知道是不是人为拆掉,还是原来就是空的,现在故障是CPU无供电,6206AK5伏,12伏供电都有,开启电压也有1.几伏,是不是9脚缺件引起的CPU无供电呢这个件又是多大的呢?

网友:
我搞错了,是20脚缺件,标的功能是VOUT

网友:
测缺的这个件一端是5伏,6206AK芯片20脚无电

网友:
VOUT什么功能,没有它会不会引起CPU无供电

网友:
没有这个板。帮不到楼主。看楼下。咋说

网友:
一开机诊断卡灯全亮

网友:
供电 开启 有正常,查下VID组合,如果这三个条件都有  可能是电源IC的原因

网友:
vid是怎样组合的,哪脚高哪脚低算正常?

网友:
精英什么型号主板

网友(点评):
精英主板型号IC43T-A V:1.0

网友:
E5800,775的CPU

网友:
晕,那是主板的型号吗,“E5800,775的CPU”好多板都是这样的。主板型号在主板上找

网友A:
楼主板型号,和CPU型号分不清楚,,,晕

网友(点评):
主板型号IC43T-A V:1.0

网友(点评):
一般这个上拉电阻多大的呢,我接了个10K的电阻上去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板型号,和CPU型号分不清楚,,,晕

分的清,只是没仔细看,觉得没必要

网友:
最好查一下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
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谢谢,明天接个2.2K电阻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阻。

网友(2013-11-25):
下载看一下。那个是PG

网友(点评):
48脚是PG,3脚EN,18脚VCC5,33脚28脚VCC12

网友:
没有下载怎么才能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