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10-24):
华硕A6R 待机电流0.009 按开关跳到0。040卡住求思路

网友:
   cpu不供电

网友:
这现象怎么像南桥呢  查南桥

网友:
这现象怎么像南桥呢

网友:
先拔插擦下内存看看

网友:
那个大神有图纸发个上来看看 A6R MAIN BOARD PCB MADE IN CHINA REV2.1 刚刚下了个图纸也不对 下载分不够用苦B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