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A330BW显示器屏幕故障求助。

楼主(2013-10-24):
今天收到一台三星19寸中国红显示器开机屏幕右边有5厘米宽的位置都是细横线而且闪动左边显示正常。但是用十几分钟后线就消失了,屏幕显示都正常。关机冷几分钟再开又有线。拆开外壳用电吹风把显示器整个烤了几遍冷机还是不行。最后发现只要用吹风加热液晶屏右上角就正常。请问这屏还有救吗?刚用一年多的显示器。

网友:
用测屏器测屏看看,如果没有就先刷程序看看   如果还不行   那可能就是拼问题了哦

网友:
这个不是程序问题,是屏的问题。电吹风加热屏会好,就是这屏就报废了吗不知道哪位大侠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网友:
通病 BT07的屏吧,
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

网友A:
压屏去。。。但是你说才1年多有保吧,去保吧

网友:
屏坏了   先报风险 客户同意修   压屏  不好只能打报废

网友:
屏上的软排线空焊吧,这样的屏压一下就好了!我以前压好过很多屏上有线的屏!

网友:
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问题 昨天修到今天 一共才报70大洋
昨天屏上的芯片全部加焊了 正常了一会儿
今天早上开机测试又老样子
搜了一天 很多人都说是屏报废的几率大

网友B:
三星垃圾屏,建议大家别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垃圾屏,建议大家别买

要支持呢 不坏 我们不是要饿死

网友:
这显示器通病,我遇见好几台了~

网友:
是啊,屏挂了啊。不是屏线的问题,压了也没用。安装好了交给客户了,交代客户每天第一次开机就用电吹风烤屏幕右上角,就从前面吹屏幕,烤1分钟左右一烤就好了。不关机可以一直正常。我们这边屏只保修一年啊,所以保修不了。只能认栽了。

网友:
三星11年出的屏故障率很大。质保一年,所以三星是故意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屏去。。。但是你说才1年多有保吧,去保吧

三星不是都质保一年吗?

网友:
这么巧  我也遇到一个    还没修呢  看来 直接报废了

网友:
通病,没搞头

网友:
与液晶链接的屏线有虚焊。

网友:
屏问题,没搞头

网友:
这种现象我也遇见过,应该是通病,如果有压屏机可以试试压屏。

网友:
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