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加焊显卡后掉电重启

楼主(2013-10-24):
收到一台CQ40 LA-4103板号 图纸好不容易找到   INTEL CPU开机后 大小写灯亮4下,经过讯维查询 刷BIOS  刷完后无效。用风枪加热显卡无果。网上很多说显卡。没办法 上BGA加焊显卡。加焊完后悲哀了。触发几秒后掉电在过2秒重启。。悲哀  大家给点思路。  量了没有CPU供电。CPU 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听说硬盘胶布下面有个电容漏电,不找到那个遇到这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加焊个显卡搞的CPU供电都没。

LA-4102 跟4103一样

网友A:
本来 是多简单的一件事 你现在弄的复杂 化了 CQ40   intel的 闪4次灯   基本都是内存 问题 你现在弄的怎么修起来

网友:
显卡没加焊好吧   你再加焊   试试

网友:
AMD的吗?干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 是多简单的一件事 你现在弄的复杂 化了 CQ40   intel的 闪4次灯   基本都是内存 问题 你现在弄的怎么修 ...

内存这些早换了。。

网友:
这个描述的太不清楚了,电流多少的,没有 CPU供电,查供电就行了

网友:
要是我又你一半的功力  就偷着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