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IF23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3-10-24):
客户送来台AOC IF23显示器,故障是亮一下就灭。拆开后,未发现电容鼓包漏液,于是测试灯管是否有问题。用电灯组件测试,屏幕不亮。打开屏幕取出灯管测试,灯管都亮。是不是屏本身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过压或者欠压保护了,灯管异常也会这样,既然你都取出了灯管  建议你换2个新灯管实验一下。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你可以用通用高压板试一下灯管

网友:
确定灯管没问题了,那就用通用高压板上去试。
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这么巧,昨天我的if23也这毛病,拆开未发现电容鼓包漏液,各电压基本正常,只是+16v测到+18v左右,换成单独的16v供电,现象一样,不知道是高压板出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你可以改通用高压板试一下灯管

网友:
灯管亮了就跟屏幕没啥关系了,说明高压板有问题,LZ修东西就看下电容有没鼓包,然后就拆灯管了?其他的高压电路都没测吗?

网友:
IF23的屏是LG的IPS屏:LM230WF2-SLB1,屏电压是12V的(不是5V),另外在无屏电压的情况下屏显示的不是常见的白屏,是类似其他机器无画状态。该机器常见故障有2种,一种是看见AOC LOGO后无画,是程序问题,需重写;另一种是看见过完LOGO,显示了桌面再无画,是灯管拖焊问题,补焊灯管接头。该机升压部分故障少。

网友:
反正就是三根线..没鼓包.灯管没坏..先把三根线飞上去.马上点一下看看是不是高压.先从简单来.

网友:
刚好在修这个显示器.下个数据手册瞅瞅有没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