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选择

楼主(2013-10-24):
装新机,哪个牌子的显卡经济耐用呢?

网友(点评):
集成显卡I5 I7 I3类的,,只要CPU不坏,显卡长久不坏。用到你挂彩

网友:
玩游戏 还是干嘛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玩游戏用的?用A卡还是N卡   分别有没有牌子推荐下

玩游戏  用N卡吧  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游戏  用N卡吧  好点

那N卡什么牌子好呢,推荐下

网友:
HD6770 dx11

网友:
装H61集显最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