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指点指点 malata pc-81006 上网本

楼主(2013-10-24):
malata  pc-81006 上网本 故障现象是  开机走过滚动条刚要进系统时  只看到一个鼠标一动都不动的卡在屏幕中间  其他黑屏   就定在了哪里 永远都不动  我装过几个系统包括换过硬盘装都不得  但是有时可以解压完进系统 但是重启几次后 又卡在哪里了 好可恶   我还换过内存 也不得   把键盘和触摸板都拆了下来还是一样   现在会是什么问题呢 会是bios吗 还是主板这些呢  bios也没有刷  有哪位高手修过这种机器码 会是南桥吗 谢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FBM桥,是就加焊吧

网友:
新手过路。新手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