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进啊在线等 ibm r40e 开机大电流

楼主(2013-10-24):
触发后电流一下就上到1.4不动 求思路啊

网友:
看下U口是不是短路

网友A:
先量短路,后查电压,兄弟

网友B:
1.4也不叫大电流
没跑吗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量短路,后查电压,兄弟

没有短路出发后直接从0.5到1.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也不叫大电流
没跑吗把

从0.05到1.4你说是什么没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短路出发后直接从0.5到1.4了

0.05写错了

网友D:
是裸板点的吗?我很喜欢修这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裸板点的吗?我很喜欢修这种故障。。。

对 裸版  现在是南桥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裸板点的吗?我很喜欢修这种故障。。。

还有cpu供电芯片开启0.28 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