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E4200I一体机的亮一下黑屏

楼主(2013-10-24):
    一台扬天E4200I一体机亮一下黑屏,但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换上通用高压板,能点亮,但用户没用几天就出现开机自动重启的现象,重新购买一块联想原装的高压板,问题还是跟用户第一次拿来时候故障一样,亮一下黑掉,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如果是灯管问题,按理我换通用高压应该是一样的故障,现在是换通用高压用不了几天,通用高压就挂了,用原装高压是亮一下黑,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
1 看灯管两端是否打火
2 测负载

网友:
用手电筒照能看到图像,应该是屏暗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可以亮机是因为通用高压板的保护电路没那么好,会烧坏说明负载电流过大,看灯管是否漏电或灯管坏

网友:
测所有灯管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
烧通用高压,你多少寸的屏?是不是高压板带不动,时间一久就会烧了

网友:
果断的拆屏换灯管,有线的话顺便把灯管线也给换了,秒杀~

网友:
要是暗屏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