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给看看,这块cpu是哪个型号?真惭愧,这我都不会看...

楼主(2013-10-24):
进水苹果本,后盖注明“A1466”,拆开后想看看苹果用啥cpu,如图:
没猜错的话他就是了,因为在散热片下盖着呢。字符有三处:“i(M)(C) 10 J310B574 SR0N7”   “G28164 01 PF5”   “2R313346A3147”

为了确认一把,找到电路图点位图,看主板标记为U1000,长方形那个

对照电路图,应该是intel的处理器。

但问题来了,我想知道这个处理器的型号,该怎么看呢?在中关村上找“A1466”竟然找不到这个型号,实在不知道怎么查了,于是厚着脸皮在这里问问,请大家不要笑我.....
----------
非常感谢各位,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可以到intel官网上查
http://ark.intel.com/

网友:
板载CPU 看CPU上的字 百度一下 就可以了 你上面的字拍的不清楚

网友A:
你这个CPU上面有标示的。。淘宝查一下,估计这个是I3或I5的

网友:
苹果机器的配件可不好找啊。。你给卖家直接报机器型号他就知道是什么U了 。因为你这是板载的U应该不会出现一个机型不同U的情况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把10********6R0N7这一排写出来,就可以找到型号了

网友B:
IVY BRIDGE 架构的I5 3317 CPU   有机器型号查下配置就出来了

网友:
新手过路。新手过路

灌水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CPU上面有标示的。。淘宝查一下,估计这个是I3或I5的

我是一点经验也没有,数字我给补上了,您给看一下呗

网友:
intel智能第三代和第二代cpu上面都不标型号了

网友C:
sron7就是你的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ron7就是你的型号

谢谢啊,还是这里明白人多。看来这是个i5高级货啊,笔记本的u好像不好买呢,这个大约多少钱啊?淘宝上差别太大了,150-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IVY BRIDGE 架构的I5 3317 CPU   有机器型号查下配置就出来了

3317是什么呢? 太深奥了!
另外我在中关村里查了,A1466查不到

网友:
Intel Core™ i5-3427U (3M Cache, up to 2.80 GHz)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啊,还是这里明白人多。看来这是个i5高级货啊,笔记本的u好像不好买呢,这个大约多少钱啊?淘宝上差别 ...

多问几家就行了,CPU的价格相差不是很大

网友:
CORE I5-3427U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CPU上面有标示的。。淘宝查一下,估计这个是I3或I5的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是I5 3427U 带U后面的都是低功耗的,3M的 缓存内频1.8-2.8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是I5 3427U 带U后面的都是低功耗的,3M的 缓存内频1.8-2.8G

我也是看回复知道的,可是3427U这几个字符从哪里来的呢?

网友:
这个是I5三代的U了

网友:
楼主搞错了,应该是SRON7,不是SR0N7

网友:
只找到SRON6的资料,这个SRON7肯定是SRON6的更高版本,据此显示应该是Intel I7系列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