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开机无法识别 进入系统之后才能识别

楼主(2013-10-24):
一块GA-7tcsv1-rh的服务器主板
没有PS/2接口  现在开机时无法识别键盘 进入系统之后才能识别
但是鼠标在进系统之前有灯

求教各位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
弱弱的问句,主板USB键盘开了吗?

网友:
进开机猛按进BIOIS
BIOS设置 USB KEY 开启

网友:
BIOS放电,重新设置,开启USBKEY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