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追踪修复神舟HP600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10-24):
今天没什么机器修,比较有时间特发此帖,早上接一台神舟HP600进系统后有时后5分钟掉电,有时10钟左右掉电,进系统测了下温度很正常,叫小弟换硬盘装系统测还是一样掉电,内存,CPU换了也一样掉电,小弟把板拆下来叫我看下是什么问题,大概测了下主要供电都正常,这时候示波器能用上派场了,如下图片黄线全代表SLP-S3#步骤,一,测SLP-S3#与ALERT#(U1 PIN6脚)

SLP-S3#先掉,说明掉电与温控无关

二,测SLP-S3#与RSMRST#,如图,

黄色线代表SLP-S3#,蓝色代表RSMRST#,黄线先掉说明掉与待机电压无关。

三、测SLP-S3#与DELAY_VR_PWRGOOD(U9 PIN2脚)

还是SLP-S3#先掉,说明掉电与CPU供电无关。

三,SLP-S3#与 ECPWROK(U9 PIN1脚)

发现了问题所在,ECPWROK比SLP-S3#先掉电,并且ECPWROK电压掉电时的幅度不对,才2.8V左右

那是什么问题引起ECPWROK 先掉电?

再去测SLP-S3#与HWPG对比,情况是SLP-S3#先掉电,说明掉电不是板上的供电引起掉电

分析,
1,有可能是EC。
2,有可能是U9。
3,有可能是南桥引起

于是我把U9取掉,直接从2脚飞线到4脚进系统还是会掉电,排出前面两个可能,直接加焊南还是会掉,换南桥后进系统测机2个小时都没有掉电,机器修复,如看官让我满意的话后续还会发一些关于示波器维修的一些案例。板号是TW7

 会员1162369300鑫豆2024-3-24 01:24

网友:
这个要顶顶有图有真相

网友:
同事们,顶起来

网友:
试波器啊信号级哦呵学习了

网友A:
应该花了不少时间修这个吧

wxf

网友:
南桥问题吗?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花了不少时间修这个吧

花了3个多小时

网友B:
多谢LZ 的示波器案列   1012的示波器?

wxf

网友C:
这个必须的顶啊,示波器两条波形是同时用两根探头吗?

网友:
如果后续能讲讲怎么测这样的对比信号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LZ 的示波器案列   1012的示波器?

谱源DS1102E

wxf

网友D:
你这掉南桥是什么意思   换掉南桥吗     南桥引起掉电很哦

wxf
wxf

网友:
修理就是那么回事,关键是态度问题,向楼主学习不放过蛛丝马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掉南桥是什么意思   换掉南桥吗     南桥引起掉电很哦

字打错了,是换南桥

网友E:
普源的示波器还是不错的,性价比高,安泰信绝对是一坑

wxf

网友:
楼主非常给力。学习了。

网友:
要是我又你一半的功力  就偷着笑了

网友:
不容易啊,每测一个信号,要等一次掉电。

网友:
楼主,用啥牌子的波波器啊,正考虑买示波器,不知道那个好用些,楼主给点建议啊

wxf

网友:
温控引起的掉电,一般,待机都会没有了 !

网友F:
温控引起的掉电,一般,待机都会没有了 !

wxf
wxf

网友:
很不错的示波器维修案例。不过我的安泰信不是很给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温控引起的掉电,一般,待机都会没有了 !

这也不一定的,要看什么什么样的机器,什么代工的,看是通过什么方法掉电的,

网友F:
ecpwrok 幅度低,怎么会和u有关连,是北桥吧,呵呵

wxf
wxf

网友:
看得有些不太明,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也不一定的,要看什么什么样的机器,什么代工的,看是通过什么方法掉电的,

你这个,如果是温控引起的,待机一定会没有!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就是一个头疼的事情啊--楼主技术 还是蛮高的--崇拜了

网友:
这个厉害,又学一招。。。

网友:
楼主高深,,,学习了,正好我也有一块过5,6分钟黑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温控引起的掉电,一般,待机都会没有了 !

这个是的,是通过接低待机开启把待机电压关闭实现掉电—

网友:
学习了,多讲讲示波器的用法。

网友:
饼哥,帮我把那 掉南桥改成换南桥,字打错了,换打掉了

网友:
看来有必要整一个数字示波仪了,呵呵,

网友:
厉害 啊,这问题不好整啊,这样也能判断出是南桥问题,不错的维修思路

网友:
时序和波波的完美结合

网友:
看的似懂非懂,,,没的话说,,,向高手崇拜一下

网友:
高手啊..仰望啊.可以拜托以后多发些这样贴子吗?拜托了.

网友:
还有啊.原谅我的无知.如果有时间可以告诉一下.贴子里面说的可以证明不是某某某的问题吗?我真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pwrok 幅度低,怎么会和u有关连,是北桥吧,呵呵

是U9写的时候没注意看

网友:
高手.
请教一下:为什说ECPWROK比SLP-S3#先掉,就有坏EC,CPU,ICH三个可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pwrok 幅度低,怎么会和u有关连,是北桥吧,呵呵

U9是那个与门,你是很认真的看帖啊,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什么 样,才是正常,不明白

网友H:
用示波器的两个探头点住两脚,等他死机吗?不定时死机的这个很高难度呀!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示波器的两个探头点住两脚,等他死机吗?不定时死机的这个很高难度呀!

没细心看帖啊,我的是不定时掉电,死机的的与这种修法是有差别的,但还是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
有台普源DS1102E,请教楼主怎样才能把它设成双通道用呀???

网友:
我这样讲也不好讲啊,示波器如不用双通道,那就失去他的最大用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谱源DS1102E

100M的还是50M?

网友:
真是好波,牛人

网友:
最后一张图是什么跟什么的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源的示波器还是不错的,性价比高,安泰信绝对是一坑

最后一张本来是要传本机的图纸好让看的人对比图好理解,我也不知是怎么传上去的,传到其他机器抓的波型了,应该不是这台机器的,都很少发帖,谢谢饼哥修改

网友:
楼主是一直等着他掉电吗

网友:
楼主抓波功能相当牛X呀。

网友:
楼主的抓波神功真是练得如火纯青呀,期待迅维以后可以开个远程培训示波器课程。

网友:
还有示波器都不会用的人啊,,天啊 人财  板主用双踪的方法确实高明 想必也是电子工程师出身吧

网友:
多发些维修帖子吧。谢谢。

网友:
普源示波器也不错,,,我用优利德的高清版1G采样的机器 反应和自整定速度快过安泰信的 ! 安太信和它下属的品牌示波器反应都慢,,,整定时间大约5秒左右   我用的优利德大约2秒多点就OK 而且波型速度也不错 不像安泰信波跑的像老头一样我同事身受其害我用着都发火

网友:
为了看下一篇,一定要顶起,期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示波器不会用,请楼主指点。是否有示波器教程发给我们这些新手看看。

网友:
同一个宿舍的差别哪就那么大呢!关键是么昌你认真刻苦 啊,抓波能力非凡啊!

网友:
我感觉不换南桥也可以吧?直接把相关信号直连到高电平?

网友:
示波器的使用基地讲吗,路主队示波器研究的不错啊

wxf

网友:
有讲的,听说阿林老师讲的不错,我们那时是没怎么讲,那时阿林还没去呢

网友:
黄色线代表SLP-S3#,蓝色代表RSMRST#,黄线先掉说明掉与待机电压无关 测RSMRST#怎么确定与待机就没有关系了 请大神详剖析啊

网友:
楼主讲下为什么拿slp3#做对比呢??

网友:
高手作风啊 ,我3天都弄不好

网友:
学习中····不简单啊··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示波器真的很不错!运用的也很好!向楼主学习!写的很精彩!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抓掉电的时候示波器如何设置的?谢谢。

网友:
波波修机器,还是个新的课题。

网友:
哎 我要是又有你半的技术 就好了

网友I:
用逻辑分析仪更方便。简单。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逻辑分析仪更方便。简单。

手上还没有呢,正准备入手一台,可否推荐一款,要是用四通道也很快的

网友J:
这么看不到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么看不到

要点标题进去才能看吧

网友:
同时出两条颜色的线是这么回事,我不懂,

网友:
你这个对比性的维修让人看了易懂,希望你继续发些示波器的维修案例

网友K:
ECPWROK还到北桥啊,怎么没有怀疑它???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K:
ECPWROK还到北桥啊,怎么没有怀疑它???

如是北桥一般会通过SLP—S3#先掉,因为关时是由南桥来控制的

网友:
额,怎么不能加分了,好帖子啊,我还准备来加分的。。。

网友:
能告诉下怎么两条线

网友:
神贴啊我和小伙伴们精殆了,请问你用双路抓波不定时掉电等了多少时间抓一次

网友:
楼主示波器型号能说一下吗?

网友:
普源的示波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分享的图文并茂,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源的示波器还是不错的,性价比高,安泰信绝对是一坑

安泰信用用也凑合啦。。。

网友:
示波器原来可以如此使用

网友:
楼主的这个  双通道  怎么设置的   我的也是这个   咋个设置不起双通道同时下降沿触发呢

网友:
楼主要是附上图纸下载就好了,教科书般的比较法,佩服

网友:
看完受益匪浅  以后修掉电的不会迷漫了

网友:
文图并茂,很好案例,

网友:
示波器相比其它维修工具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抓住瞬间的电压变化,楼主把这一功能用的很好。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能力啊,好案例,收藏了,

网友:
这种示波器测试的有图讲这么详细的贴子比较少,给力啊,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必须的顶啊,示波器两条波形是同时用两根探头吗?

说得对,这个叫双踪示波器

网友:
果真厉害,这时许真是了解的清清楚楚呀

网友:
  维修思路是比较清晰的,值得加分和学习

网友:
楼主就是比较牛叉呀

网友L:
怎么理解啊,不好理解,拿SLP_S3#当基准来判断,能解释下?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怎么理解啊,不好理解,拿SLP_S3#当基准来判断,能解释下?

说白了就是时序

网友:
双追踪怎么弄额      表示不会

网友:
大师耐心真大  光测信号就好长时间了吧

网友:
楼主要是再来张修复好以后的 SLP-S3#与 ECPWROK 对比图就更完美了,起码知道ECPWROK 正常时电压是多少了不是。

网友:
楼主技术非同小可

网友:
这个群体好男修机DE A

网友:
写的非常好,楼主费心了,这样测试掉电都要话很多时间啊!

网友:
高手修的真有思路

网友:
这个问题查起有点难吧!!

网友:
触发方式 用的是普通触发吗?

网友:
非常满意,楼主要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厉害呀!波抓的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普源示波器不错,就是小贵呀

网友:
楼主给力啊,你多发点帖子,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花了不少时间修这个吧

不愧是高手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种毛病如果没有示波器加上楼主正确的分析是很难修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普源示波器就是威武 楼主的技术真的很厉害

网友:
很详细受教了多谢

网友:
不知道怎么用两根探笔判断故障哦 。回头研究研究。现在还看不太明白楼主是如何判断故障的  。但还是感觉此贴不错 支持一下

网友:
高手啊  好案例

网友:
示波器用的出神入化高手

网友:
行内看了 都觉得是高手 真是 高

网友:
请问U9是什么

网友:
功力深厚,佩服啊

网友:
没有示波器啊!!可怜兮兮的 看楼主挣钱。

网友:
顶一下。太经典了。

网友:
大侠果然是大侠

网友:
两信号同时显示在屏上,是两探针一起测试的结果吗?

网友:
两信号同时显示在屏上,是两探针同时测试的结果吗?

网友:
精辟呀,必须收藏了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判断掉电故障形象直观,定位准确。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受益匪浅

网友:
示波器修机就是有效率,谁教会你用示波器检测主板的?我也想交钱拜他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