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

楼主(2013-10-24):
怎样才能判断液晶显示器高压板能接多大尺寸的灯管,前几天买了一个高压条,但不了解它能接多长尺寸的灯管,高压板输出是不是随着接入灯管长度的不同而功率随之改变,比如说用在32寸液晶的高压条能否用在19寸液晶上?

网友:
卖高压板的没告诉你支持到多大尺寸?32寸液晶的高压条可以临时用在19寸液晶上,一般高压板都带过流保护

网友:
谢谢,追问一下,同一块高压板能接入不同尺寸的灯管吗?高压板开关供电是不是板正常工作后就停止,还是持续供电的?

网友:
32寸液晶高压板,一定能用于19寸液晶上,但反之不一定行。因为灯管越长,功率越大,19寸高压板不一定能带动32寸高压板的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