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温度报错

楼主(2013-10-24):
装不了系统,走完GHOST,刚要解压一到动条那就掉电,掉电后再开机提示系统温度有问题,风扇清理过,导热管确定没问题的,还有不进第统,在PE,DOS一整天也不掉电,没思路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啊

网友:
刷了BOIS也不行

网友:
换个纯净版的试试

网友:
我也再修这个问题  我的有时开机就掉电多开几次有可以进系统 关机有时再开机有掉电。

网友:
我是最不喜欢修掉电的机子了不好修

网友:
不要装显卡驱动。。。

网友:
现在就 有一个还没查出问题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