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小影霸GTS250盘古版通电不显示经验分享

楼主(2013-10-24):
今天碰到一片小影霸GX25V 盘古版1.0 通电无显示,测量电压基本都对,6PIN供电11.6左右, 电源管理芯片供电输出为1.3左右,就是不显示,后来查UP6161S14 供电基本正常。无思绪,电路查了又查,也查不出所以然,后来来迅维网找UP6161S14供电参数,通电测量,结果发现,本来10.8V的供电脚只有9V 输出后也无电压,(芯片周围的供电电容,电阻都查了无问题)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拆了一个好的UP6161S14装上,量电压,正常,输出也有0.8V,显示了,跑3D 一切正常,特来分享经验,虽然是本人是维修是小白,也是第一次来迅维网发贴(写的不专业,不要拍砖),但是还是要感谢迅维网及有这么多好人上传的参数,谢谢各位!(其实小弟还有几个不懂的问题请教各位:1是:GPU核心供电是多少是不是1.1-1.3? 还有就是显存供电是多少V?谢谢各位!

网友:
新手过路。新手过路

网友:
基本很乱,不知道你说的是核心还是显存的供电

网友:
呵呵  我是维修小白,不是很懂,不知道核心和显存电压是多少,所以也不敢乱说。这里都是专业的,如果我知道核心和显存供电,我就知道我量的是哪里了供电,问题出哪里了。或者这样问,UP6161S14是给什么供电的。,。

网友(点评):
慢慢模,这里没有专业的,,错了也没事,,照你想说的说,一定有人信。。。

网友:
说的不太清楚

网友:
路过,多学习点知识

网友:
核心供电0.9到1.4V的都有,显存电压要看显存是弟几代的显存

网友A:
一般显存供电的电压比GPU供电电压高些。在储能电感上就可以测量到。

网友:
一般显存供电的电压比GPU供电电压高些

网友:
是的,迅维给了我们这些新手很好的学习环境,让新手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显存供电的电压比GPU供电电压高些。在储能电感上就可以测量到。

可否详细告诉我,在储能电感上测量GPU和显存分别是多少V的呢?是DDR3代的显卡

网友:
谢谢迅维网这么好的平台

网友:
论坛菜鸟多的是,什么来不来BGA的,很多

网友:
描述的真有问题,看的不太明白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下呵呵

网友:
慢慢来,大家都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时间长了,就有经验啦,一起努力吧,朋友。

网友:
GPU主供电一般0.9-1.3V之间,还有个总线供电一般1.2V,显存的话如果DDR2就是1.8V,DDR3就是1.5V,接口还有个5V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