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200AAJS二次开盘+盘内进水+盘片污染划伤+固件区损坏数据恢复

楼主(2013-10-24):
      接到外地朋友发来一块WD320G蓝盘,由于朋友那边水灾,导致硬盘进水了。客户自己怀疑电路板烧了,自己尝试更换了电路板,还是不认盘,又不知道找哪个公司把盘也开了,估计看到盘里面,人家直接放弃!
      首先我们开盘,开盘后发现盘体内还有大量的水迹,如下图:

      并且磁头已经翘起,还停在了盘片上,没有在起落区,这样一来只要一通电盘片就会划伤。首先取下报废的磁头组件,然后用开盘机取下盘片(单盘片的用手也可以直接取下盘片)先用酒精清洗盘片,和处理划伤的部分,清洗完用无尘布把盘片上擦干净。
    经过一个小时的清洗,把盘片和盘体内的水都处理干净了,盘片也光亮如新,就是有些点状划伤,再把盘片安装回去,这里最好使用开盘机,不然盘片很容易安装不到位,不在一个同心圆上,会导致无法访问数据区,安装完盘片后,更换上新的磁头组件,然后通电敲盘,敲一会停转了。心想大事不好了,这个盘片损坏的有点严重,固件区无法访问了,好在用MRT 进入诊断模式敲了一会可以访问到01号模块表了,这就有希望了,固件区坏了没关系,我只需要固件区的40 4A模块是好的就行,用磁道读取方式成功读取了重要模块,接下来就好办了,随便找个同家族的盘,做热交换来恢复数据,可以忽略固件区损坏, 直接虚拟固件。
    我们把刚才读取出来的几个重要数据模块写入用做热交换的盘,然后通电,电机停转,取下电路板,再安装到故障盘上,电机起转,正常就绪。用VCR扫描了一下开头有坏道,分区表丢失了,无法获取分区信息,后面也零零散散的有些坏道,客户只需要C盘桌面和E盘数据,好在客户懂电脑,知道自己原始分区大小,我们直接镜像C盘和E盘的LBA开始和结束的位置段就行了,不然这种情况做全盘镜像好很长很长的时间。经过几个小时的镜像成功镜像完成了。用软件直接恢复分区表,然后直接提取C E盘重要数据,至此数据全部成功恢复。

网友:
版主 开盘不用在无尘车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到我在无尘柜里搞的吗?

不好意思 我仔细看了下 的确是无尘的 主要开盘费用太大 没有很重要的资料的话一般没有人去开盘的  哪些有重要资料的 一般都有备用的

网友:
开盘本身的费用不大,无尘空间1600多,开盘机也就1500多  磁头梳类的1000多,算起来也不算太大但是,没有但是就都容易了   呵呵  镜像工具来说价格就高了,3K  MRT  DFL  效率源DC现在价格都很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到我在无尘柜里搞的吗?

开盘的套筒是好用但多盘片都是一起提取的,你是怎么清理反面和中间的? WD硬盘有一些同心圆要求不算高,那些还好说,对于别的只要同心对不上,基本无解吧

网友:
小俊哥就是厉害

网友:
强,这样一来,收了多少钱???

网友:
发现楼主做数据恢复的设备好神奇 还用上显微镜了

网友:
不愧是超级版主啊,技术过硬,设备齐全。

网友:
弱弱的问下,那个清洗盘片的是什么设备?如果盘盘片进水污染了,如何正确操作合适?需要那些辅材料或设备?请楼主给方案,谢谢!

网友:
进水后只是表面清理的通电过后  一般回复几率不大

网友:
只要进水后没通电  拿到专业回复数据的地方  一般都能回复基本要看盘

网友:
其实一般盘面污染或者大面积划伤我们这边都是之间放弃的,版主给个联系方式吧,下次遇到联系你们

网友:
太牛X了,不敢想像,要求太高了。。。进水,再别人都搞成这样了,还能恢复,不是一般公司和个人的能力了。。。

网友:
说的真好 ,以后多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佩服佩服!不知道这样的数据恢复是如何收费的?

网友:
原来开盘还要在无尘环境下,厉害。。

网友(2014-03-27):
楼主技术太厉害了  我真是太崇拜了   本人新学数据恢复 要是技术有你N分之一就好了

网友:
装备精良。

网友:
楼主的盘片式怎么洗的啊

网友:
我把硬盘每次拿给别人都说要开盘,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
我跟大家关心的都一样,收了多少钱?

网友:
这个要求看起来有点高。LZ还是厉害啊。

网友(2014-05-20):
专业的人啊,神奇的数据复活过程!!!交个朋友,传我两招如何。

网友:
无尘柜要多少银子?

网友(2014-06-26):
感觉有点不实际

网友:
设备齐全啊,太牛了,开了眼界。

网友:
进了水都能修,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