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打开软件出现这种情况,求大大

楼主(2013-10-24):
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缺少什么么???

网友:
你打开的是啥子软件?也可能是病毒哦,兄弟!!!1

网友:
下载安装NET2.0,或者NET3.5如果装了,就重新安装,一般估计是,缺少NET运行库,造成以来NET运行库的软件无法运行病报错

网友:
网上下载一个System.ServiceModel.dll
放到SYSTEM32里试试。
不行,放到软件的安装目录一下。
.NET框架,缺少这个东西。。。
网上找不到这个DLL,重新安装一下.NET框架。
再搜索一下,可能会有吧。

网友:
赞同楼上二维的说法,应该是.NET有文件缺失。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最快的方法是卸载再装上去

网友:
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你去装个net2.5 vb2005+的东西 驱动精灵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