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机器 板号LG4858

楼主(2013-10-24):
      近日接一台联想G480喝啤酒笔记本,拆机发现IO HM75一大片都是水渍,洗板水清理,把IO拆除,放进烤箱烘烤3小时,拿出把IO再装回去,发现待机有电流有0.02A,开机键有3.3V 按开机键无反应,因此板没有图纸,只能怀疑IO问题,订一片IO回来,换上,发现能触发了,上到0.05掉到000.2,测到给HM75供电的电压瞬间有0.8V,因HM75也有进到啤酒,就订了一个回来,换上,谁知换了以后,还是掉电,上到0.01掉到000.2,到HM75的电压都不出来了,这下没头绪了

网友:
没有的吧。想找个图纸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EC进水, 换过EC了,正在查,,,,

网友:
进水机难修

网友:
看看板子上有短线的没有

网友:
路过学习下 楼主有没有这图纸呢

网友(2013-12-02):
我也正找这个图纸

网友:
进水的最讨厌。

网友:
进水机器,不一定是芯片坏

网友:
请楼主帮个小忙 不胜感激、G580 LG4858 的待机芯片型号是多少啊 我的烧了 看不见

网友:
我也在找,。。。。。

网友:
看看有没有腐蚀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