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不触发

楼主(2013-10-24):
新手学修机,收到一块华硕P8H61主板,不触发,量开关引有3.3V。没上CPU 内存强行加电 量各电压都正常,CPU供电1.1V 电感都发热怎么回事? 现在应该从什么开始维修

网友:
没上cpu怎么会有电压?查I/O条件 还有旁边的822排阻

网友:
问题就在这 我都没上CPU 怎么电感都有1.1V的电压  而且都在发热

网友:
你把cpu主供电12V四口插槽拔掉 看能触发不?如果能 查cpu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 VCC VID EN 特别是VID 看有高低高电平没 最好是换了cpu电源IC 一试 如果有VID高低高信号 先当成正常的先 查I/o的工作条件 有必要查下开关到i/O的线路

网友:
哥们  这主板要上cpu才能触发  不上cpu他是不会触发地

网友:
学习啦,折腾一晚上了就找不到原因,原来还要上CPU才能触发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上U才触发。。。

网友:
还是我们维修经验不足,技术还有待提高

网友(2017-05-07):
查主板待机触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