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30超极本怎么进BIOS

楼主(2013-10-24):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u430系列的超极本按F2 F12 F1 F11 都进不了BIOS
进到PE 里识别不到硬盘。
求解!

网友:
先按esc 看看有没有提示

网友:
现在的联想一般就是F12 进入多重启动菜单选择,F2进BIOS,少数THINKPAD是F1。如果不是新机,可能键盘有冲突的可以外接键盘试试。。。进PE看不到盘可以用DG分区工具查看,少数要进BIOS修改硬盘模式,

网友:
还有,现在任何一款超级本BIOS里面都有一项类似FAST BOOT(快速启动)的要关掉,这样下回要进入BIOS就好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