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N68S V1.0主板跑C1

楼主(2013-10-24):
客户放这一块盈通N68S V1.0,被雷击了,有时能开机,有时又开不了,但是只要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声显网都可以用,但是不开机 上诊断卡主板跑C1,就卡死了,。。这样说吧,10回开机,能有4回开不起来,电源/CPU/内存/都换过了,还是不能,怀疑是雷击到哪了,本人小白,想问下,哪出了问题,,,,

网友:
把网卡去掉试下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先把网卡芯片拆掉。不行加焊下北桥。

网友:
既然是雷镇的就先干网卡,

网友:
去了网卡试试的

网友:
时不时才能开启,大多为桥子IO所为。雷过就换个网卡不良。

网友:
如果是用有线上网的,雷击的就先换网卡了,

网友:
我想还是不要猜着修好。我会在档C1的时候查各供电看有没有,电压是不是对的。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这板应该是能触发,有时候点不亮。
我对点不亮的主板一般重点查时钟和复位。前提是供电都正常。
雷击的板有时候故障面可能很大,前几天修了一块技嘉G41的板,雷击板不上电,网卡芯片有明显烧伤,取下。上电了,点不亮。
测到CPU供电只有0.9V,查PWM输出正常,后面还有驱动芯片,有输出,不知道对不对,于是查驱动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
估计输出低了,还驱动芯片后点亮。(几天前的事了,详细过程忘了。)
我只是想说,雷击的板有时候会同时坏几个地方,有些损坏可能是隐性的,要小心耐心查。

网友:
说的很好。主板有问题,按照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修。不行了,才考虑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