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AMD独显的待机芯片型号是多少?

楼主(2013-10-24):
   最近接到一个联想Z485本子不开机,查有5V,没有3V,51123芯片焊接不工整,怀疑有人更换过,51123的13脚为EN0 ,可是拆下后主板焊盘的第13脚为空脚,在下更换两片故障都未解决,因为买不到图纸,故向同行求救,谁有同样的板,给看一眼,在下感激不尽。先谢过!!!

网友:
应该是51123  我手里也个这机器 进水的 二修机 我也在找图纸

网友(2018-03-17):
这个图纸上显示的这个脚就是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