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主板奇怪故障怎么修

楼主(2013-10-24):
V星G31M3 V2  MS-7529 VER:1.1 主板,故障现象这样子,清空BIOS开机一切正常,如果对BIOS进行设置就卡在11,就是说只要进BIOS设置项,不管BIOS设置做不做更改, 都是卡11,关机重启也没用,必须放电清楚BIOS然后又可以正常开机,刷了BIOS还是这样子,都已经刷了两个BIOS了,不知道会是哪里的故障了,查了一下这款主板的通病是BIOS,可刷了还是不顶用,郁闷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了两块V星同样的板子都挡内存 刷了同样的BIOS  一块好了 另一块第一次可以点亮  手动复位  挡数字代码 不知道是那里的事

网友:
今天同时 修到 一块 V星的板子   刷了BIOS   不行  后来  换了个  BIOS   芯片   好了
原来 开机   不过 内存的

网友A:
我也试过换BIOS,结果诊断卡都不跑,难道BIOS芯片还要相同型号才能使用吗

网友:
刷最新版BIOS也不行?

网友:
检查一下晶振,跳冒,电压。
不行,拆网卡,声卡,串口芯片。
CPU试着换一下。

网友:
楼主,试下这个BIOS帮不帮得到你.但是,这个BIOS刷完的映泰的

G31M3 V2解决重启后11或13.rar

网友:
路过

夏、一抹阳光。 -5 严禁灌水
隆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南桥里的CMOS问题吧,加焊南桥或更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过换BIOS,结果诊断卡都不跑,难道BIOS芯片还要相同型号才能使用吗

嗯  不同型号  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