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不触发 是否EC程序不同?求各路大神!

楼主(2013-10-24):
今天修一台 联想G485  版号:LA-8681P 进水不触发  EC和BIOS进水 南桥几在附近 但是南桥有保险模挡着 索性没有进水 待机正常 0.02  3V5V都有  因为EC进水腐蚀了引脚 确定后更换EC   测EC供电  时钟  复位 均都是3.3V 正常  结果 不触发 怀疑BIOS损坏 换了个新BIOS刷了程序 还是不触发  又回到EC 在测EC100脚发给南桥的EC_RSMRST# 电压只有0.3V  而且很不稳定 偶尔又有个1.8V 这个信号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的纠结 。我也跟着纠结 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现在测得南桥AMD 218-0755113 上有3个电容短路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反正ATI和AMD经常碰到电容短路 但是都是正常的 。哎!不知道如何下手啊 !望各位大师给点指引啊!ACIN   LID_SW# 均为3.3V

补充:现在我换回原来的腐蚀EC了  坑爹啊  触发了  不过电流跑0.12   原来这个EC_RSMRST# 是触发后有的 我总共发了两个新的EC  之前的不触发  现在又换了另一个新的 呵呵  坑爹啊 自动触发了0.03 什么情况 发的两个新的EC不同的故障  换回原来腐蚀的EC呵呵能触发到0.12  什么情况 哪个高手可以解释一下啊!是不是EC的程序不对啊!EC是KB9012QF A3的!

补充内容 (2013-10-25 10:02):
机器已经修好了!感谢大家!拆原装机的EC换上

网友A:
菜鸟学习中,我想问问EC是笔记本的什么芯片啊?谢谢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没得资料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鸟学习中,我想问问EC是笔记本的什么芯片啊?谢谢

EC就是EC芯片,EC、BIOS、南桥组成开机电路

网友:
你测下   开关那边的跳变 有了吗   再往  EC 那边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  是没有这个资料下载呢   还是这个EC压根就不存在资料的?

不会朝里面写资料的。

网友:
上个月修了个进水的T400,我的个去,光在KB下面和周围连线就连了20来根,最后还把KB换了。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C:
我这里也有一个kb9012qf a3  g480  狗日的rsmrst什么都不发出   换了3个新的 kb 真的不知道带不带程序。。。  桥的都换3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也有一个kb9012qf a3  g480  狗日的rsmrst什么都不发出   换了3个新的 kb 真的不知道带不带程序。。。 ...

呵呵  这个变态的EC  应该是带程序的 必须要用原厂的  我也换了两个 不行  然后拆了别的同型号的

网友:
这EC带程序??..

网友:
是的,我修了一台也是一样的。

网友:
学习了 遇到这机器直接换找同型号换

网友:
ec刷了程序吧

网友:
确定这个EC是有程序的 换新的也还是不行的 必须原装EC 求G485AMD集成图纸一份,谢谢有图纸的朋友给此一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