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遇到过没有,空载快速升温

楼主(2013-10-24):
今天修个电源遇到个怪事情说给大伙看看,什么道理,各路电压正常,也能带负载,我就这么通着电没关,结果没几分钟风扇声音大起来了(这电源是温控风扇,检测电阻在低压整流散热板上),感到奇怪再次打开外壳发现散热板烫手,测了下有50°C,于是一路一路的检测,最后发现是3.3v整流管正极到滤波电感这一段铜箔最热,到滤波线圈上就不烫了。图中红圈是3.3v整流管,级性如图,两个篮圈是电感的引脚,发热最快最高就是黑圈这一部分了,右边的篮圈温度不高(温度从铜线传过来)背面电感线圈主体不烫,这一部分只要2~3分钟温度就到4~50°了(包含背面的散热板),然后风扇就高速运转了,我把3.3V的肖特基管换过也没用,3.3v的电容也没问题。如果是3.3v后级短路的话电感也应该温度高啊,如果是变压器或者高压侧的问题5v、12v又没问题。不知道大伙遇到这情况没有

补充内容 (2013-10-25 18:46):
已经解决,是散热片下方的一个独石电容短路了,这个电容一端接变压器绕组地,一端通过一个10Ω的电阻接3.3肖特基正极,电容很小,又在散热片下面,开始没看见,把整个散热片取下才看见这个电容,换了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3-10-25 18:48):
只是这个电容电阻的接法有点疑惑,串联起来后和3.3v肖特基并联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点评):
RC尖峰吸收电路,你这个故障点是低压的,一般很少坏的,也没人注意到,所以用的元件都是很一般的。如果是高压部分用的元件就要好得多了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刚才网速卡,图片没上来,电源是这种很少见的一种结构,高压侧是3843通过变压器推动两个MOS管,次级就两片LM339

网友A:
会不会是虚焊呢,将附近原件都加焊一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虚焊呢,将附近原件都加焊一遍试试。

都焊过了,肖特基换过,电感取下过,后级电容换过,

网友B:
输出的几个电压有无拉低呢/?
最后发现是3.3v整流管正极到滤波电感这一段铜箔最热,到滤波线圈上就不烫了??把线圈换掉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几个电压有无拉低呢/?
最后发现是3.3v整流管正极到滤波电感这一段铜箔最热,到滤波线圈上就不烫了 ...

电压都正常啊,5v、12v、3.3v都能带负载,我每路都上过5A的电流,电压也不跌,这电感没有同型号的,这电源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结构的,而且从外观看绝缘良好啊。

网友:
这个情况还没见过!我来更贴学学!

网友C:
谐振自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谐振自激了?

我也怀疑,但12v、5v的整流管和电感不发热啊

网友:
在这段并行飞多一根粗导线试试。。。。

网友:
把后级的电感拆掉试试还发不发热呢。

网友:
示波器测一下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D:
一家之言,不一定正确:如果其它电压及3.3伏的整流、滤波和负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空载的时候3.3伏的电感发热,可能是磁饱合放大器出了问题,引起3.3伏电感磁芯产生了涡流而发热,所以应检查磁饱合放大器是否处于工作状态。

网友:
空载快速升温,修这么久电源还没见到过,头一次看到。同意12楼的说法:把后级的电感拆掉试试还发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家之言,不一定正确:如果其它电压及3.3伏的整流、滤波和负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空载的时候3.3伏的电感发热 ...

这电源没有磁放大,发热的只是3.3整流管到滤波线圈这段,滤波线圈本体也不烫,最烫的是滤波线圈的焊盘和3.3v整流管的正极焊盘。

网友:
还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示波器  原来还那么强大  。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你应先拆下电感通电看还热否?若还热,那就是肖特基管不良还有滤波电容一起换掉。再就注意一点,看看铜泊是否有裂纹,过细,焊盘面积过小。

网友:
仔细看了下各楼个回复 搞维修这么久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3.3v的输出过载,仔细检查电感线圈是否有匝间短路,滤波电容是否严重漏电。可拆下来试一下,或干脆换掉。

网友:
不会是高频自激吧。

网友:
要查3.3V线路,可能是反馈电路中的电阻问题;
除了磁放大,只有变压器直接变换而来的3.3V,觉的还是磁放大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后级短路,因电感的铜线和电路板的铜箔是串联的,电阻大的发热高,而电感用的是铜线发热量低,你还是应该查后级短路。

网友:
没有遇到过~~~~~大家都说了那么多了~~楼主解决了没呢~~~

网友:
电源发生ZZZZZZZZZ那种杂音,排除风扇了,就是不知道哪里问题,大神有遇到过吗?

网友:
是不是有段路

网友:
整流管型号不对也会发热的

网友:
ATX电源维修基地都教吗我相学习

网友:
电容短路还没见过,和10欧电阻串联是保护整流管;另外过热是由电阻发烫引起的,估计它也好不到那里去,阻值应该变大了,因在次级保护线路,问题也不大。

网友:
         看了贴子内容,很是疑惑。据你描述,+3.3V双整流管输出端所接的 RC 高频吸收回路中电容漏电短路,回路中的10Ω电阻相当于负载电阻挂在+3.3V上。依此分析,流过该电阻器件电流为   3.3V ÷ 10Ω = 0.33A, 功耗为 P=3.3V X 0.33A = 1.089W ,远小于电源标注的3.3V的额定工作电流17.0A,故不可能是高热的原因。

网友(2013-11-23):
        早上上来看贴,没人回贴。原因找到了吗?
        又仔细看了一遍你描述的故障现象,其中提到二三分钟时间肖特基管的散热片也很热,即大电流通过该器件产生高热。如果电源空载时故障依旧,明显这一小截铜箔联接的元件中有对地有短路问题。若这部分印刷铜箔有暗裂,也只有暗裂局部发热严重,散热片不会高热的。

网友:
         对你这个奇怪的故障感兴趣。又来看看有结果了吗?        看不清图片中的元件布局细节,+3.3V 电感旁边有个 PNP 三极管和 TL431 稳压 IC 元件吗?如有的话,图片中的+3.3V 稳压电路结构采用了磁饱和放大器调压方式。在无其他短路原因可寻时,就要重点考虑这部分了。

网友:
没遇到这个事情,我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