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D640 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3-10-24):
客户送来说是不显示,在别的地方修过,说是显卡故障。拿到我这里拆机发现是集显。 北桥都爆锡了。更换北桥后电流跑到0.95左右无跳变,  刷BIOS  没用,又充值北桥。还是一样。供电都正常。  没法子了。。。。  哪个大神给个方案

网友:
那就安时序来修吧。CPU的的条件以及桥的模块供电

网友:
检查coms电池  这有图纸

宏基d640 je40-dn.pdf

网友:
换个CPU供电试试

网友:
解决请告知

网友:
找个新北桥在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