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ACER 4738G手摸PC33不掉电通病,大家都来讨论。

楼主(2013-10-24):
       接一台ACER 4738G的机器,版号ZQ9。换了显卡,不到10天又返回来。这次是能进系统,但不定时掉电,
有时10来分钟,有时亮机就掉。拆开测得CPU电压有纹波,于是就加两个330的电容上去,以为这下
应该好了吧,谁知这才是坑爹的开始。悲剧终于来了。
     焊好电容,满怀希望的开机,电流0.01-0.8-1.23-1.35-1.24(这里停顿大约10秒)-1.56。但郁闷的是,内外都不显示。
天哪,我啥也没动,就焊了两个330的电容上去就这样了,看电流应该已经亮了,但内外接都不显示。加焊显卡,刷BIOS
,换、CPU,内存,还是一样,电流也是一样的,并且键盘大小写也不能切换。搞了一天都没电头绪。看电流已经到
显卡了,就算我倒霉,显卡坏了吧,换一个显卡在说吧。于是告知客人,要等几天,换新显卡。要现发货。
      等了两天,前天显卡终于到了,于是准备换显卡。抱着有奇迹出现的希望,先通电看下,说不定好了呢?
坑爹呀,开机,电流到0.6马上就掉了。再开,0.3就掉了。反正开机,指示灯闪下就掉。有时0.7,有时0.5,有时0.3
还有的时候0.15就掉。开始以为是少电压掉电,但全板所有电感在开机的瞬间都有电压出来。PLTRST也有。
真想一脚把这破板给踩上两脚才解恨。
    经过前天和昨天两天的奋战,现在终于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机器奇怪的很。只要不出到HM55的SYS_PWROK就不掉电
只要这个一出来就掉电。

不论断开U24的1或者2脚,只要保证U24的4脚是低电平。那么就不会掉电,这个时候的电流停在0.8A左右。
测试全板电压,所有电压都有,CPU和显卡电压也有,并且CPU PWROK也有。所有的二级电压也全都有。
       考虑到这个SYS_PWROK是直接接到HM55里去的。HM55接到这个信号就会送出PLTRST。所以断开
PLTRST,如果还掉电的话,那么应该就能肯定多半是HM55问题。如果断开PLTRST,不掉的话,那么问题
应该在PLTRST之后,。于是断开U7

断开U7,还是一样掉电,不死心,在断开CPURST 还是一样掉电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HM55,换一个全新的HM55,开机,晕了。一个鸟样。
找来图纸点位,吧CPU和HM55周边的所有电压,电阻,电感都地毯式的排查了一遍,没发现问题。
换CPU,内存,刷BIOS,拆了外设,还是一个鸟样,搞了三天,实在在没信心了,机器也堆的老高。
实在没时间在搞这个破机器。今天把机器退给客人了。
        还有这个机器,在论坛上有好多人说用手摸ADP3212旁边的PC33就不掉电,这个是误解,用手摸PC33不掉电
是因为不会出CPU电压,就没有CPUPWROK,所以就没有SYS_PWROK。才不掉电,高手们都来讨论讨论呀。
这个估计是通病来的,但可惜的是好像还没人搞定。今天我总算找到了原因,但最后还是没修好。
         最后在说一便,这个机器,来时是能进系统的,但不定时掉电。我就加了两个330电容,成了内为接都不显示。
但电流已经是亮机的电流了。放了两天,故障又变成了开机就掉电。
这个机器换了CPU,内存,HM55的桥,刷了BIOS,拆了外设。同时HM55和CPU周边的电阻电感还有电压全部都
是对照点位和图纸一个个测试过的。还是没找到问题究竟出在那里。现在只可以肯定,是因为出了SYS_PWROK
就掉电,所以怀疑问题还是出在HM55和他周边。以后有人修到这个机器的话,可以拆掉U24。不掉电的话那就是
和我这个故障一样的.有修好的记得吧结果放上
来。
在上一个原来论坛同样毛病的帖子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3453

网友:
这板子真坑  前几天 遇见D630换631   结果一上显卡  显卡就对 地  0欧   拆掉不短   换了好几个显卡也一个鸟样  最后  也退给客户了

网友(点评):
那也够坑爹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显存短了

网友:
我前次也碰到一台搞死都没有搞好

网友:
这个鸟机我们这里修过的几乎都是清尘换风扇网卡还有就是显卡的就碰到过一个这样的后级电压信号全都到位死活就不行,所有的信号电压什么的都地毯式的查过,没辙

网友:
哎,你这个情况估计是显存爆珠了吧

网友(点评):
老大。估计你没仔细看。

网友:
现在I系列的机子是最难搞的,一个在系统里掉电就把你头搞大,没个方向不好查,最火的是我们这里没示波器,只能干瞪着,最后用万用表虽然都搞好了,但是时间也浪费了不少。人也疲惫了

网友:
此板真垃圾,遇到过显存短路引起掉电的,换后不亮机,没搞好,遇到几台了都是掉电或显示掉电,看到它都怕了

网友:
ACER 4738G = 无解

网友:
后面  有短路   要么就是bios

网友:
我的天啊.我用的就是4738G.该咋办? 嗯.那就别坏了.如果也是这样的问题.我只能换板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一开机就1.5A 1.4,不动了,过几秒掉电自动加电1.5A不动了。HM55桥我换的,IO BIOS上家换的。一样问题,显卡电感对地0.01欧应该是短路了。CPU电压0.85V,换I3的变0.75V了。我直接不修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加了电容后会导致不亮机的

网友(点评):
加了电容就成不亮机,放几天就掉电,坑爹呀

网友:
貌似这种机器换完南桥都要刷bios  不刷肯定掉电

网友(点评):
都说了,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楼主,我修过一台跟你一样的,来的时候是一插充电器进去就掉电,当时觉得这个故障很像是NEC大电容的故障,然后更换了CPU后座的330电容,也怀疑是散热问题,连散热器也拆了,清洁上膏。装上,插电不掉电了,客人非常高兴,给300大洋,拿回去,第二天又来了,说还是会掉电,看了下,拆开,在显卡供电那加了个220的电容,看都没看,直接装机,不显了,。。。。结果,是换了个新显卡才好的,建议你查看显卡外围没问题的话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不是板子太薄,把板层信号线焊坏了哦

网友:
CPU 时钟有问题和空焊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啦。

网友(点评):
CPU我换过了,时钟我用示波器测试过,没见有问题呀

网友:
本来能量,加电容不能亮了,查了一堆还不行,个人觉得问题还在CPU供电的问题上,早上看到个贴也是宏基的机器,开机掉电,拆NEC电容并上几个电容后开机蓝屏,最好是换了CPU所有供电场馆修复,楼主的故障我猜可能也是处在CPU供电上了

网友:
查查时序,看看在SYS_PWROK之后又往哪儿了?

网友:
现在板子质量太差,好多都上不了台面

网友:
我碰到过,也没搞定。摘了HM55边上的U24就不掉。我也换了PCH,刷了BIOS。当初这机子被雷击了,拆机摘了网卡外接能显,内显白屏飞一条线内屏正常。改了USB网卡装机测试半天没问题,第二天准备打电话通知客户取机,然后通电测试就出现掉电故障了。装好后测半天没问题,多次重启过也一样。第二天就不行了我相当郁闷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真是郁闷,放放都能放出问题来。

网友: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便宜,当让的板子质量也就没有以前的好啦。l

网友:
看来又是一个难搞的神机呀

网友:
这机器不好搞,弄不好信号短路。。。。。上波波吧

网友:
说起退机我有意烦事,几月前我修了一机子,开始是不开机我修开机了,可是机子不能充电(怪我不小心没注意)。然后拿来我再弄,我把机子放了几天等芯片,芯片来后发现不开机了。怎么弄都不行,没办法退吧,可问题是客户不接受,说他拿来时能开机要我给他还原!我哭!!!现在机子还在这里不知道咋办。高手说说咋办呀!

网友(点评):
退钱就OK了呀,就当开始不开机你没修好就可以了吧

网友:
acer板子不给力,再加上HM55,楼主你不用说修了,听你说我都觉得这板子狗头大了,现在维修混口饭吃难啊,板子修不好,芯片又花钱了

网友(点评):
是呀,成本花了好几十,最关键的是时间耽搁不起呀

网友:
可是客户说第二次拿来能开机,所以不接受退钱。哎。。。

网友(点评):
日哦,不是这么坑爹吧,

网友:
跟华硕的本一样坑爹……

网友:
楼主焊电容是用风枪吧???CPU座子有包好么?会不会焊虚 了?

网友:
对于我们做维修的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对于坑爹的板子~还是放弃的好的~~在有活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放弃~~~有那个时间好几台都绣出来了~~哎~~~坑爹不偿命呀~~~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

大钢哥 -5 严禁灌水
陈祖平 -2 以后不要罐水了

网友(点评):
我都没修好你来学习什么?

网友:
你确定cpu供电电感pl9  pl8上都有双杆波吗

网友(点评):
这个百分百肯定

网友:
i系类都不好修呀

网友:
菜鸟;来学习了

网友:
晕啊,我也遇到一台,开始用一会黑屏,同事做了显卡,短路了,重植球,不短路,就变成掉电了

网友:
修到过这种板 有时0.5 有时0.7掉电是15V不稳定,一直跳来跳去     应该跟你的故障不一样

网友(点评):
我这个15V一直是非常稳定的12。5V

网友:
I系列的机器要好好学习学习再修,不然真没有头绪

网友:
LQW520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目前修了4、5台4738G的机子了、基本上都是加焊显卡或者是更换显卡好的、修好了掉电、也是不定时的、但最后发现是可调电源电压问题导致的、一定要调到19V以上、18.9V也不行、我开始以为是碰巧、结果修每台宏基都是一样的现象、只要调到19V以上的电压就不掉欠0.1V也不行、但没有遇到你这样的

网友:
这个PG产生送到HM55的话,桥就会产生复位和cpu PG!  既然复位没事那么CPU PG有没有查过呢?

网友(点评):
好像真的忘记了看看CPU PG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修出来的不多啊

网友B:
估计是CPU核心电压产生之后就掉电  因为南桥发出SYS_PWROK之后就产生CPU核心电压   但是楼主讲没有SYS_PWROK信号就不掉电   同时CPU核心电压是产生的  这个有点不解  因为CPU核心电压的产生  必须要有SYS_PWROK这个信号啊?

网友(2014-07-19):
楼主刷BIOS试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修了4、5台4738G的机子了、基本上都是加焊显卡或者是更换显卡好的、修好了掉电、也是不定时的、但最后 ...

我现在目前用的就是宏基4738g,就会出现掉电,已经排除了散热方面的问题,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

网友:
修复了,今天碰到了这现象,很简单,直接把网卡芯片吹了就马上开机了。

网友:
现在很多这种机器了  头疼

网友(2014-09-01):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CPU核心电压产生之后就掉电  因为南桥发出SYS_PWROK之后就产生CPU核心电压   但是楼主讲没有SYS_PWRO ...

自己先看下图纸再回复,不懂就不要乱回答

网友:
我今天接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怎么办

网友:
广达的板子 掉电看HWPG

网友:
我只能说修4738的板子最好要有心理准备,它会像猴哥一样变来变去的,随时会出现新的问题,让人无法理解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啊,,之前遇到个显卡虚焊的掉电,!!
修好后,客户所之前有花屏的现象!!!
奇怪了显卡虚焊竟然掉电,,求解!!!!

网友:
那你查哈 PWROK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板层信号线焊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没有搞定。

网友(2014-10-02):
手上有一台。也是不定时掉电。老火呀

网友:
楼 主 把那个说的 太神了 好像就是修不了了 出了SYS-POWROK 就出平台复位了 那就是自检那边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