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晶显示器图像问题,如下图

楼主(2013-10-24):
用通用版点屏和原机的驱动板点屏都是右半部正常,左半部分貌似暗些,像少红色。具体看图。说明不是菜单设置问题。大家给分析下,屏主芯片补焊,换屏线,还是一样。

网友:
我修过一次,程序不对,刷程序

网友:
从新边个程序应该可以解决把

网友:
记得设置上也有此类问题的,具体记不清楚了。不过可以刷下程序能解决的。

同意 以前遇到一个 是右上角 最后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首先重写程序,不行检查一下逻辑板芯片。

网友:
1楼不是说用通用版点屏和原机的驱动板点屏都是右半部正常,左半部分貌似暗些,个人认为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用酒精洗一下屏线看<要么换掉一条屏线看.

网友:
用通用套板点下就知道了,很可能程序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通用逃班上有跳线啊

网友:
可能是程序跟屏

网友:
屏电路上芯片看看。

网友:
我有个华硕的19寸,左边正常,右边是彩色的竖线,换驱动板排线一样问题,换屏IC也是一样问题,后来问客户这么坏的,他说是雷劈的,直接叫他换个新显示器了,多数是屏问题。

网友:
屏幕的可能性大些,感觉是液晶屏上的薄排线问题

网友:
看样子估计不是程序问题那么简单 既然LZ换原装和通用都不能显示正常  很有可能是屏幕或是屏幕电路板出了问题

网友:
程序不对吧

网友:
一般这个情况都是屏坏了,或者你压一下连接液晶屏上的排线试试,这情况绝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哈!

严禁灌水

sw1238845 -10 灌水还用日语名字,过分!
edisong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用点屏器还是一样,那就是屏坏!!!

网友:
刷程序试下   多半能好

网友:
刷一下程序吧,类似是程序有问题,不过屏电路也要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