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p 显卡不显示,主机工作

楼主(2013-10-24):
前几天收到 客户送修华硕K42Jp 主机工作屏幕不显示,以为是显示卡坏了 虚汗
拆机补焊,重新植株也不好用,换了一个 新的 故障依旧,上网 刷N个 BIOS  有 不工作的 有工作的 就是 不显示!
请遇到过的次故障的 基友告诉 方法 ,对了  屏幕 信号.3V 没有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这个稍微加热下CPU的供电芯片就能正常亮了,但每次都要这样加热,很烦,我试过加焊,但一个月不到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了,开机N次有一次能亮,亮了能正常工作,每次加热下都能很正常开机,找不出哪有问题,不正常时CPU供电偏低!

网友:
大家都来研究研究下啊,饼哥说让查PSI#这个信号的,楼主查下看是不是啊,现在手上没机子,查不了!

网友:
这机子和BIOS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想不是温控就是滤波的问题,手上有一台正修着.

网友:
这种不好修哟我都是叫他换板

网友:
路过,我上次弄的就是显卡,看一下显卡接口。

网友:
换个南桥试

网友(2013-12-13):
感谢 大家对此机型故障的关注,迟到了 告诉 大家一下 这个机器 客户放弃了 最后卖给我们了 ,维修 过程及其的艰难,,主机工作屏幕不显示,一半按 显卡修理 ,但是 我这个机器 最后发现是客户在 以前进过一些茶水 ,不仔细的 看 是 看不出来的 ,最后 在 不忙的时候 我们 查图纸,对照主板 发现 是 有一根断线线,监测点腐蚀所致机器没有屏幕3.3 V  最后补上OK ,整个维修过长持续20几天 ,谢谢 大家 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