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CPU 供电8856?

楼主(2013-10-24):
收到 一个 华硕 加电不工作,拆机 发现 CPU供电 没有,K42jr  的 知道的 请告诉 谢谢

网友:
是不是HM67的南桥,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其他供电正常吗

网友:
K42 通病是北桥的问题 散热铜管问题  CPU不供电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AMD的就不用考虑直接干北桥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AMD北桥换的太多了呀   K40 k42这个基本上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K42J有北桥?只有一个单桥PCH吧?

网友:
单桥也是一样的

网友:
K42JR有AMD平台的?

网友:
遇见过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