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奶牛

楼主(2013-10-24):
               型号:奶牛KAL90 原故障掉电  换了NEC大电容不掉了 装好测机 发现开机几分钟就会闪屏 闪了段时间就暗屏了  动下屏线又可以了,于是定了条新的 ,换上去只管用一天,现在又出现闪屏故障了,屏幕这些都排除了!求解决 (只要闪屏时压住连接主板接口这地方就不闪)  接口也加焊了 无果!!!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A:
如果压住主板接口这地方就不闪的话肯定是这部分的问题,你有没有洗过那接口

网友:
是的,如果按住接口部分就不闪屏,应该还是接触不良导致,用洗板水洗洗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是有点少见的。会不会屏线那个接口不太好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压住主板接口这地方就不闪的话肯定是这部分的问题,你有没有洗过那接口

这些常识都已经做过了的

网友:
加焊屏线接口附近小元件

网友:
闪的时候量一下高压的信号,应该有个信号低了,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换显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80%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修好了回复一下 谢谢了

网友:
说了一大堆就没见你动万用表

网友B:
压住就可以·· 屏线呢·  晃动屏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住就可以·· 屏线呢·  晃动屏线看看··

问题还无解决

网友:
把屏接口处的所有电容或者电阻换了再说

网友:
晕,怎么发这么无聊的帖子啊,我们是修电脑的,别乱发帖子啊

网友:
那就要仔细的查查看咯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没有看清楚,发错了,那个电容必须要装上的,要不老掉电的,找个330并起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