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用电池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10-24):
华硕K42JC用适配器或者适配器和电池开机可以显示的,用着也正常的,但是单用电池开机不显示,强行开机之后,再开又可以的显示的。不显示的时候内存有一段波形就没了,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我也有一台K42JP也是这样的问题,用电源正常,用电池就要强行关机一次再开就正常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9-09-17):
电池开机不显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7777-1.html

网友:
电池开机不显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23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