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的使用

楼主(2013-10-24):
大家好,最近买了台示波器,是利利普的EDS102CV,不知道怎么设置,请问大家,如果想测3V电感的波形,我应该测哪里,要设置什么,正确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网友:
示波器只是一个工具, 会用示波器,你不懂得电路的原理,也没有用,你能测量出来。也不知道测量出来的波行对不对,你说是吗?  就给你是搞产生一样的,给你一米尺,你不知道测量多少是对的误差多大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A:
电脑原理不用你操心,我只是不会用示波器,以前学校也没教

网友B:
  看了很多帖子 修好都有示波器的功劳  不知道 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是先买示波器呢 还是直接BGA  ,  纠结

网友:
说明书没有讲如何用?

网友:
示波器只是一个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脑原理不用你操心,我只是不会用示波器,以前学校也没教

如果你真的懂原理,你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我应该测哪里,要设置什么,正确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真的懂原理,你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我应该测哪里,要设置什么,正确的波形是什么样的

就算我不懂原理,我就不能问了,问问犯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我不懂原理,我就不能问了,问问犯法吗

就像你去看医生,医生说你得了某个病,你问医生什么原因,医生回答你,你不用知道那么多,你又不是医生,你怎么想

网友D:
电感入端有波,触发电平调低点就能抓到波了,例抓5V波把触发电平调到5V以下。就能抓到稳定波形。
图中是12V转5V电路滤波储能电感两端波形。入端有波,峰峰值有13V,出端为平直的5V

电感出端应该无波,滤为直流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入端有波,触发电平调低点就能抓到波了,例抓5V波把触发电平调到5V以下。就能抓到稳定波形。
图中是12 ...

多谢你的指导,有点懂了,电感两端,一端有波,一端无波,是吧

网友(2013-11-29):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77776  很有帮助,我也在研究 慢慢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很多帖子 修好都有示波器的功劳  不知道 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是先买示波器呢 还是直接BGA  ...

先买BGA,能马上产生效益,示波器查出问题,你没BGA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
是的,目前做维修BGA是必须要用到的,没有这个工具很多都做不来,资金不充裕的话可以考虑先购买中等价位的机器,每个价位的也都有,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

网友:
没接触过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