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此为希捷固件门吗

楼主(2013-10-24):
一块希捷.11 1T盘
model:ST31000333AS
S/N:9TE220N2
固件:CC1H
产地:泰国

客户说突然不认盘了,没摔过,加电刚开始比较响,3秒左右后就很平稳的转。
BIOS下能认,0M,设备管理器也有型号,磁盘管理无,DISKGENIUS认出来7.9G

原以为是固件门,可是固件为CC1H,最新的固件了,是固件坏了吗,重刷一次可以不?

网友:
是固件门盘,MHDD检测什么情况呢。

网友:
加电刚开始比较响  好像希捷的部分盘都这样而且在smart下看还没问题

网友:
这是MHDD的结果,是固件的问题吗

网友A:
lba=0 肯定是固件门,固件问题一直没彻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lba=0 肯定是固件门,固件问题一直没彻底解决

那该刷什么固件,CC1H是最新的了吧

网友:
刷了固件,还是会坏,没用。

网友:
这个需要专业工具,或者指令线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