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黑屏故障处理。重新编辑!

楼主(2013-10-24):
以下内容为转发,个人感觉有代表性,慎供参考!
电脑黑屏是比较容易出现的现象,尤其在一些较老的电脑或组装电脑中。电脑黑屏的故障原因有多种,如显示器损坏、主板损坏、显卡损坏、显卡接触不良、电源损坏、cpu损坏等。对于电脑黑屏的处理基本上采用排除、替换相结合的方法,其原则应本着先替换排除可疑性最大的部件。对于普通电脑用户来讲,专业知识不足,可以按下列步骤分析故障原因,以便可以自己动手排除故障。 首先检查接触是否良好。可分别检查显卡与显示器之间的接触是否良好,显卡与主板I/O插槽之间的接触是否良好,必要的话可将其取下,重新安装一次,确保安装到位,接触良好。 如果接触没有问题,最好是换一台显示器试一试,以便确定显示器无问题。 如果显示器没有问题,查看cpu风扇是否运转,如运转,用万用表测量电压输出是否正常为±12V、±15V,若不正常可以换一个电源试一试。 如仍出现黑屏,则取出电脑内所安装的组件,仅留下cpu、显卡、内存条,则可把故障原因限制在cpu、主板、内存三者之中。一般如果内存有故障,应有报警声。如果排除了内存故障,只有cpu和主板了。 换一个正常的cpu(应当与所检测电脑兼容),开机重新检测,如仍出现黑屏,则只能换一个主板了,问题也应该出现在主板上。 电脑黑屏故障可能表明电脑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不妨在出现黑屏现象时按上述方法加以排除。在处理过程中应该灵活应用排除、替换方法,针对适时出现的现象加以排除处理 。
1.当显示器黑屏没有图像显示时(不过目前市面上的显示器在主机没有信号送来时,屏幕上会显示器"没有信号线连接"),首先检查主机电源是否插接良好,电源的风扇是否转动?主机面板上电源指示灯、硬盘指示灯是闪否亮?因为若主机电源不工作或主板没有供电时,显示器在没有接收到信号时,当然就不会有图像显示的。
2.再检查显示器的电源是否插接良好?如果您的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是轻触开关时,当你给显示器加电时,应该会听到轻微的"辟啪"声,这时可判断显示器的开关电源电路良好。再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是否已经开启?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是否亮?当用手靠近显示器屏幕并慢慢移动是否有"咝咝"的声音,同时手上的汗毛有被吸起的感觉,这在检查显示器高压电路是否正常工作了。
3.如果确定显示器已经加电了,且有高压产生时,继续检查显示器的数据线接头与显卡的信号输出接口是否接触良好?是否有松动?再拔下插头检查一下,D型接口中是否有弯曲或断针或者有大量污垢。这是许多用户经常遇到的问题,在连接D型插口时,用力不均匀,或忘记拧紧接口的固定螺丝,使接口松动造成接触不良,或因安装时方法不当或用力过大,使D型接口内有断针或弯针,以致造成接触不良。 注意:显示器的的数据线插头的15针可能有缺针,如4,9,11针,这时正常的,千万不要人为的用其他金属丝来补充这些缺针位,以免造成其他故障。 再多说一点吧:1,2,3针为红,绿,蓝三枪信号输入,如果哪根针接触不好时,幕就会有缺少相应的颜色。 如果第12,15针有问题时,主机就不能发现相应的显示器,但这不影响使用。 如果第13,14针有问题,显示器就会出现黑屏,显示器的指示灯在开机一会儿后由绿色变为橙色。也就出现了上述的黑屏之一。
4.打开机箱检查显示器卡安装是否正确?与主板插槽是否接触良好?显卡或插槽是否因使用时间太长而积尘太多,以至造成接触不良?显卡上的芯片是否有烧焦、开裂的痕迹。当因显卡原因导致黑屏时,计算机开机自检时即有一短四长的"嘀嘀"声提示。安装显示卡时,要用手握住显示卡上半部分,均匀用力插入卡槽中,使显卡的固定螺丝口与主机箱的螺丝口吻合。未插正时不要强行固定,造成显卡扭曲。如果确认安装正确时,可以取下显卡用酒精棉球擦拭一下插脚的金手指或者换一个插槽(只能对于PCI显卡)安装。如果还不行,只能换一块好的显卡一试下。 如果还不行,在确定显卡完好时,还要考虑显卡与主板的兼容性。最好查一下相关的资料。
5.检查其他的板卡(包括声卡、解压卡、视频捕捉卡)与主板的插槽接触是否良好?注意检查硬盘的数据线与硬盘的电源线接法是否正确?更换其他板卡的插槽,清洗插脚。这一点许多人往往容易忽视。一般认为,计算机黑屏是显示器和显卡问题,与其他设备无关。实际上,因为声卡等设备的安装不正确,导致系统初使化难以完成,特别是硬盘的数据线与硬盘电源线插错,容易造成无显示的故障。
6.检查内存条与主板的接触是否良好?把内存条重新插拔一次或者换个插槽试试,或者更换新的内存条。如果内存条出现问题,计算机在启动时,会有连续急促的"嘀嘀"声。提示音会因为主板不同而不同。
7.检查CPU与主板上的CPU座接触是否良好?因搬动或其他因素,使CPU与插座接触不良。最好用手按一按CPU或取下CPU再重新安装一次。
8.检查CPU外频,倍频,内存的频率等的跳线或CMOS中的设置是否正确。对照主板说明书,逐一检查相关跳线,顺序为"CPU外频跳线-CPU倍频跳线-内存频率跳线"
9.检查CPU的电压是否设置恰当。设置CPU电压跳线时要小心,一定要与CPU的工作电压相符。八和九这两步对于一些组装机或喜欢超频的用户在出现黑屏时要仔细检查。
10.检查CMOS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如果您的电脑装有两个显卡,你在CMOS里设置的是第一个初始化PCI显卡,而你的唯一的显示器接在AGP显卡上,当然显示器是不会亮的。
11.检查主机和显示器所要求的工作环境是否符合?工作电压是否正常,环境温度是不是过高等。除了按上述步骤进行检查外,还可以根据计算机的工作状况来快速定位,如在开启主机电源后,可听见""的一声表示计算机自检完成,如果此时硬盘指示灯不停地闪烁,则应在第二步至第四步检查。
12.如果显示器在计算机启动过程中有内容显示,只是在加载WINXP的画面后出现黑屏时,这就只是WINXP系统软件方面的问题了, 上述的检查方法是基于显示器本身无电气故障,即开启主机电源后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由绿变黄但显示器黑屏没有图像显示。

网友:
你这资料太老了,这都是在810以前的板子所装的机器加上大脑袋显示,这种系统早已淘汰了。看点新资料转发过来。

网友:
说的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