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神奇的现象,你们见过吗?

楼主(2013-10-24):
ACER 4736 ZG 掉电  通病  nec 大电容,用6个330 UF的胆电容换之,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竟然机器不触发了!你们说神奇不!?一看电流,待机都不正常,通电的一瞬间,电流突然上升到0.3A左右,然后回落到零点零 测量发现S是ISL6237待机IC短路保护导致掉电,触摸发烫,于是果断取下来测量发现发现旁边的一电容短路,后来一看PDF,原来是VL对地短路,真的太神奇!为什么我换了CPU的那个大电容后就出现了这种状况了,,??可是我确定那几颗电容都是完好的,也不漏电,而且焊接也没问题!后来没办法没有发现其他什么毛病,就只动过这里,于是果断拆下这几个电容,再测量发现奇迹出现了!相信你们都知道了!就是那个待机IC 的VL上的电容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稍安勿躁!故事才到一半,一波三折哈!呵呵,,接下来重新再次补上那几个电容,奇迹发生了!此时VL对地仍然正常!于是喜出望外,颇为激动!感慨万分啊!呵呵,,于是接下来当然是焊回那个ISL6237喽,再通电,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哇塞!哟呵!喔喔!!不过到现在虽然这个机器已经修复,不过我还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是神奇的不能再神奇了!兄弟们,你们觉得呢!

网友(点评):
猜测,可能开着可调电源,接头接到主板电源口打火打坏的,如果先接好主板电源头,再开可调电源,可能就不会了

网友:
你有可能把CPU供电脚接地了,我遇到过,就是触发掉电。

网友A:
没遇到过 不多也够神奇的  不过也确实应该找找自身的问题 也许你自己没有发现而已

网友:
我晕!我接法都是正确无误的!而且测量阻值都是对的!更不能接反啊什么的!我说的是换了电容后不触发了,而不是像你说的那样触发掉电,明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 不多也够神奇的  不过也确实应该找找自身的问题 也许你自己没有发现而已

呵呵,,你 不过来 不过去的,那我也接着你说下去 不过你也知道答案!

网友B:
330电容最好在同一块板子上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0电容最好在同一块板子上找

我不是在同一块板上找的!不过后来我第二次焊回去之后又正常了!这个如何解释!呵呵,真是太神奇,,焊接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C:
不小心短接了旁边的那些灌孔了。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小心短接了旁边的那些灌孔了。遇到过

呵呵,,才没有像你说的那样!我才没那么不小心啊!再说就算是真的不小心,不过我测量的时候阻值也正常啊!

网友D:
还是焊工的问题吧,有时候不小心轻微搭锡

网友E:
奇葩形象 不解 不解

网友:
绝对是你不小心搭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焊工的问题吧,有时候不小心轻微搭锡

呵呵,,,焊工没问题的,我又不是新手啊!不过第一次是用烙铁焊的,第二次我用的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奇葩形象 不解 不解

呵呵,,是啊,,还真是不解啊,,莫名其妙啊

网友F:
自己搞出来的问题,还神奇的问题?神奇个毛啊!

网友G:
有点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搞出来的问题,还神奇的问题?神奇个毛啊!

我擦!谁规定自己搞出来的问题就不神奇了!???谁说的!??不要说是你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点懵啊!

呵呵,,懵啥?

网友H:
接地和CPU供电不经意间碰到一起了吧,你焊330时有没有刮中间的焊盘呢?连锡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接地和CPU供电不经意间碰到一起了吧,你焊330时有没有刮中间的焊盘呢?连锡也会这样

有刮啊!难道你也是这么做的啊!???不过我想应该没有连锡吧,我弄完后用表笔量过阻值啊

网友:
还是原先焊接不良导致的,只是你没发现而已,别再纠结了!

网友:
呵呵,我见过DELL的CPU座后边有3个过孔(是正电)就在一大片地的中间,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网友:
还是焊接问题

网友:
     到最后还是 说楼主的焊接不过关  哈哈

网友:
应该是没焊好

网友:
看来你已经超越了自己!你在学着去超越别人吧!!!!

网友:
奇怪的事情太多了,修复就好,不然脑细胞都不够用了

网友:
正解:待机芯片51427发烫,7脚5VLDO连接CPU下面PH1电阻(过孔到NEC电容下面)被你換NEC大电容搞对地了。
原因:不仔细,人为故障,而且可能还要发作。
看图和PH1的英文说明,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