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L412的密码芯片在什么位置啊

楼主(2013-10-24):
版号是gc9m   i5集显的  附上图纸

网友:
知道的请告诉一下  急!!!

网友:
直接搜不就完了吗?

网友:
同情中。。密码芯片一般在BIOS附近吧

网友:
图纸上没密码芯片?这么保密????

网友:
BIOS?25芯片|?

网友:
找到了  芯片型号是l08 小八脚芯片

网友:
   楼主这是要做那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