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m2rs485-btx.106 奇怪问题

楼主(2013-10-24):
开机显示D:\Backup\我的文档\学习图片\IMG_20131024_162622.jpg上图
除重启热键外,其他的什么键都没有用。刷bios无效,换晶振32.768k和14.318m还是一样,维修进入困境。后又找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板,装上显示DMMI,下面显示还是一样。我以为是内存负载供电问题,量了一下也没有问题,0.9V正常呀。回复了一下bios后不提示DMMI了,但是故障还是一样,奇怪了,两块板故障一模一样。难道这块版的通病都是这个吗?换了几条内存还是一样,换插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试试,从里面往外xmm1 xmm2内存插槽不行。 插 xmm3  xmm4结果可以了。一般老主板都是第一个不插不行。这个真奇怪第一次遇见。发上来给大家参考一下。才疏学浅请高手们不要见笑。

网友:
hp的板子就是比较怪,上次清了COMS死活不认内存1槽,最后又冲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看这意思好像是提示需要更换板载电池吧,COMS 电池有电吗,我是菜鸟,说错了别笑话

网友:
受教了,惠普最恶心了

网友:
看英文好象讲到启动盘。

网友:
  我看到按F1  还有一个 假如什么滴

网友:
惠普的 超垃圾 烦人

网友:
有没有检查RTC 电路?最后那句不是说如果问题还存在,要更换主板电池

网友:
学习中。。。受教 话说我现在用的就是HP的本子 哎

网友:
目前还没碰到过这故障,学习了。

网友:
垃圾版,惠普用

网友:
主板上的COMS电池有没有电或者线路

网友:
最后一句不是写着叫你试着更换主板上的电池吗?

+1

网友:
楼主是靠蒙的,你没有真正理解那些英文的意思,所以你会走很多弯路。相信也不是你说的那个故障,你按照你的方法修好可能是算幸运的了。

网友:
这是内存那的情况吗

网友:
大致意思没有正常启动,如果按F1不行的话。。。可以考虑更换电池。。或者是清零吧。。。。把跳帽也跳一下吧。。

网友:
HP确实差。。。。

网友:
翻译:自从你上次启动以后你的电脑硬件发生了改变,主要发生在硬盘,请按F1将记录新的硬件信息。品牌机电脑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只要改变电脑的硬件,无论是硬盘内存等东西都需要你确认一下。你只要按F1确认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进BIOS查看后确认保存。

网友:
惠普不怎样!其他也好不到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