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新买的无刷电机焊台?说说型号和用着怎么样

楼主(2013-10-25):
有用过气泵的又用风机的吗?前两年都说风机的风小,现在新出的有好用的了吗?谁用过说说啊,给点建议....

网友:
        讯维网商城里不知现在有没有安泰信AT8305热风拨焊台,这款就是使用的风机,所谓的旋转风的,比气泵的出风要均匀一点。要说风力的大小,完全可以胜任各种焊接,我用的这款,我一般最多用到四档风力。我曾经试过拆输入/输出芯片,用300至320摄氏度,风力四档,最大风嘴,旋转几乎是对整个芯片吹。根据环境温度及主板的大小和芯片安装的位置,大约3分钟左右可以完好拆下和完好的焊上去,试机完好无损,正常运行。
       注;购买了约两三年了。风机是不是无刷电机,这个不知道,因为没有拆开看过,我一般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比如,cpu风扇拆开看过,是无刷电机。

网友:
想要些新产品的信息,这东西毕竟更新换代的快,新出的总会有些改进啊。比如1年左右的,用的多的高手们给些意见参考啊

网友:
用300至320摄氏度

网友:
气泵的我是三剑的850振动太大,风机的是957D还行。。还有一只WALET828D好像是鼓风机的置珠不好用……

网友:
       没人是新买的  我就买个便宜的先试试,不好用就拿我开刀,实在不行再买一个。
  刚到的AT858D+  连邮费170(怕有假的没买最便宜的)。

  气泵的我用过850+,我就说说这个的情况吧: 刚打开第一感觉是分量太轻.拆开看了下里面比气泵的空多了,就一个变压器算是大件了。可能与发热件在手柄上有点关系吧。 上电用了下,预热时间差不多,下个MOS比气泵的慢大概3分之一。插口边上的件没遮挡,插口没事,我的技术试过 用风泵的不遮挡 气泡。大概先这样吧,感觉适合我这样的新手用,有什么新情况我随时过来向大家报道!

补充内容 (2014-2-2 18:40):
和气泵的没法比,建议大家别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