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 DR1 无3V,5V待机电压

楼主(2013-10-25):
DELL 1545 DR1 接外接电源测量无3V,5V待机电压,测量EC晶振,有32K波形,用示波器测接在EC上的BIOS,1,2,5,6上无波形。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求维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13-10-30 09:10):
机器已经修复。

网友:
我现在把维修过程写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DELL 1545 DR1 接外接电源测量无3V,5V待机电压,测量EC晶振,有32K波形,用示波器测接在EC上的BIOS,1,2,5,6上无波形。估计是BIOS芯片的问题,dell 1545 独显的BIOS在迅维网上下到了。我发现我这台编程器(西尔特500P)对华邦25X的芯片支持不好。后来用SST 25L1605的芯片写进去就可以了,通电,3V,5V待机电压有了,接开机键,电流跳变到1。9A,但没有显示。这台机器维修走了些弯路,这台机器在别人那修过,BIOS芯片被前修换了其他的型号,和图纸上的型号不对,应该是16M的芯片,他换的是华邦W25X04,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始我刷写芯片后,开机是电流可以跳变到1.9A,测内存也有波形了,按道理讲,就应该有显示了,但是就是没有显示。我加焊了显卡芯片和北桥,还是一样.后来开机时仔细看了一下屏,开机时有很暗的开机LOGO图案,估计是背灯没有工作,分析了一下屏的工作条件,发现前修把屏高压供电的19V的一个保险电阻取走了.找一个接上,试机两天正常,已经交付给客户了.

总结:
1、BIOS接在EC芯片上的,BIOS一般都参与开机和电压的设定输出。外接电源,不开机的情况下,用示波器测量,BIOS1,2,5,6上应该有波形。
2、内存测量有波形,应该CPU,北桥都已经工作,并互相通讯正常,如果还没有显示,这时要仔细检测屏的工作条件:屏供电和背景灯开启信等。